主板怪事!!

楼主(2009-08-15):
最近有一845主板当C1反复重起。测内存插槽电压3.3v,测内存供电管D脚电压为2.63v。不知道为什么?
主板

网友:
有时钟吗?
涮个BIOS试试

网友:
你测到的3.3V应该是SPD编程电压
内存供电管输出2.5V应该是正常的
不过内存的故障点还有很多:内存时钟、BIOS、换IO等

网友:
845主板当C1反复重------I/O的可能性比较大!不行刷个BIOS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刚测试了6个时钟,有一个0.9v ,一个3点几(在内存假负载上的系统时钟点),其他都在1.3左右。这样算正常吗?

网友:
0.9V的那个是什么时钟,可能不准确

网友:
查内存VTT电压,一般在1.35V左右,通过一个场效应管供给,多少是管子性能不良,电压不符合要求,更换一个即可(有时用表测量不出来)。

网友:
U座虚焊也会这样

网友:
I/O坏了,更换I/O。

网友:
你的内存是DDR2代的吧 ,那么VTT就是0.9V左右 时钟1.3V左右 查查内存糟 内存到北桥的线路,还有北桥本体,三楼的说的很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