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要不停开机才可启动!?

楼主(2009-08-15):
这几天华硕W3V本开机时本的电源指示灯亮一下,风扇转一下就断电了。重复多次开机后会发现风扇和硬盘能带起来,短暂两秒后还是断电关机,再重复多次开机才可打开电脑。
    在无法启动断电时可看到电源适配器上的指示灯会暗一下,接着本就无法启动,断电关机。当适配器上的灯常亮稳定,正常开机,使用正常,重启或关机后紧接着开机都还正常,长时间后再开就成开头所描述那样,好似启动要预热般,电不足一般。本的电池已坏,没装电池启动。
    请师傅们指教下问题可能出现的原因!

网友:
版主能给看看吗

网友:
接上维修电源看看电流,也许笔记本的电源适配器有问题。或者是主板上哪里虚焊接

网友:
复位有问题

网友:
复位是什么意思,师傅们能给点简单分析吗,我这本上个月因为无法开机,主板点不亮,有时能开,但进入桌面就是进不去断电关机,后来修好后发现玩3D游戏后花屏死机,后又修,这次好了一个月,又成这样了。。。感觉问题可奇怪,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我碰到IBM R61I的跟你描述的问题差不多,最后是换了南桥才好的!

网友:
可能哪里供电不稳定

网友:
也有 可能是桥有空焊,接触不好啊

网友:
跑3D花屏,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送到专业的维修店检测一下吧!  单凭你的描述 无法准确判断问题,  你说的预热  多启动几次我们可以理解为时亮时不亮,然后你打3D游戏 那显卡的可能很大,而且还修过一次,会不会修过的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
纠结啊,又得送售后了,华硕返厂维修也不说哪坏了,修哪了!@#@%!@#!就是想知道啥原因,感觉这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