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00 笔记本跑码D1 ,拆下内存跑码E0,不开机。上内存阻值卡检测 北桥空焊?

楼主(2009-08-15):
HP500 笔记本跑码D1 ,拆下内存跑码E0,不开机。下午 上内存阻值卡检测 ,如下图 ,各位大侠判断下 是北桥坏还是 空焊。谢谢

网友:
看样子像是空焊了吧

网友:
我的是出d2内存阻值卡检测下面的有1个点没有阻值,上面的就多了重做北桥还是一样

网友:
有可能PCB断线了

网友:
最好取下北桥量一下

网友:
可能是空焊,或者PCB短线了

网友:
这些都是到北桥的数据线,你量下这些没阻值的数据线看和槽子上面的通不通,如果通的话,那就是北桥空焊了,如果不通的话,就是你的假负载有问题.

网友:
用力压一下试试看。如果你说的值无穷大,应该是空了。如果摔过的机子就不好说了,可能PCB了。。

网友:
pcb的问题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