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容代换

楼主(2009-08-15):
今天接到一个电源,发现220V 470UF电容鼓包,由于一下没470UF电容,所以觉得用250V 330UF
的电容代换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你的电源负载不重的话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今天用驱动精灵装驱动蓝屏,叼他妈妈的,是连想本本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电源不行,那我们配置电脑怎么知道电源不行啊,要怎么样的电源才可以啊,特别要加独显的时候,应多加多大的电源啊

网友:
电容和水库的作用一样,耐压就是水位,过了电容就爆,水库就垮,库容就是电容量,大的就存的多,存的多就有利于平衡下一级的流量和电量。

网友:
如果是电源里面的2个的话,一定要2个容量一样的,不然的话,电压不平衡

网友:
你那个代换完全没问题

网友:
像你说的种电容是用于滤波用的,如果小了的话电源中的尖峰就会多,也可用四个电容,二个串,二个并然后在焊到上面就行了,电容一并串了耐压值就是标的二个相加,容量就会降底,如是并的容量相加就是容量值,但耐压值会降,电容与电阻的串与并是相反

网友:
滤波电容可以这样用的

网友:
高压电容坏了,要看原因,两个电容都有并均压电阻,一个电阻坏了,就会造成,电压不平均的,其中一个高压电容就会坏,不换电阻,换上的电容不久又会鼓,要换电容两个都要一样,330就两个都330,不能一个470,一个330的,这会造成电压不平均的,电容也会坏的,本来那个电容就是并均压电阻坏,电压过高坏的的。奔三电源用220UF,奔四电源起就用330UF--470UF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