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2000开机不检测硬盘不断检测网卡不开机?

楼主(2009-08-15):
HP Compaq presario m2000正常使用下不开机(可能电源雷击),提示如下:

不断反复跳出这一句,应该如何检测电路?

网友:
上传一下视频,麻烦帮忙看看:

网友:
这是HP笔记本网卡自检程序,你不用管它,如果它一直这样的话,你就进BIOS看有没有认到硬盘,如果有认到硬盘的话,那就证明是你的系统有问题.没有引导系统.

网友:
这是正常的,网卡自检程序,你进BIOS如果可以认到硬盘就是你系统坏掉了.

网友:
这是正常的,你进BIOS如果可以认到硬盘的话就是你的引导系统有问题了.

网友:
ESC  跳过! 在BIOS看下找到硬盘了吗? 如果老出就调下BIOS

网友:
故障应该是不认硬盘吧,bios或光启确定一下

网友:
如果在BIOS找到硬盘,可以去掉网卡芯片试试

网友:
提示这个信息是正常的,这是BIOS在自检,你开机以后进BIOS看有没有认到硬盘,如果认不到硬盘的话,那就不用我教你怎么用了吧~~~

如果认到硬盘的话,那有可能是你的硬盘的引导系统有问题.

网友:
如果网卡有问题在bios里禁用,还有你的硬盘没认到

网友:
没有认到硬盘呀.

网友:
是没硬盘还是没系统  跟网卡什么关系啊?

网友:
开机入BIOS不能检测到硬盘,光驱灯长亮,不能弹出。

网友:
观察无发现有发黒的地方,没找到MAX1845在哪个位置呢

网友:
没找到硬盘的。把南桥做一下BGA 啊。

网友:
这个好像同时按住SHIFT+F10,(是在开机快出现这个画面的时候!)可以关掉网卡启动的!

网友:
进PE系统看一下能有硬盘吗

网友:
忘了光驱打不开吧,用U盘进

网友:
明天试验一下,回来再贴上来。

网友:
是因为没有认到硬盘,所以不断寻找从网络启动,换个硬盘试试看吧,如果不行,那可能就是接口或南桥问题了

网友:
今晚用U盘启动进入WINPE再看,找不到硬盘和光盘,同时觉得硬盘1脚附近特别热,内置的光驱灯长亮,不能自动弹出。不知是不是它们的供电有问题?应该如何检测?本人新手得实操一下,请各位指教。

网友:
建议你注意一下主板上的BIOS跳线有没有调乱,如果有的话建议你先调一下跳线在试,不要动不动就在桥上打主意,当然如果你钱多也不存在,今天遇到一个NEC的机子也一样,光驱、硬盘在BIOS里都能认到,就是不能引导,结果看了一天,把能换的都用替换法换了一遍,故障还是一样,下午快下班的时候,突然发现主板上的跳线好像被人动过,于是一个一个的调跳线,故障解决,所以建议你先看一路线。

网友:
我这个跟你的情况有的不同,就是在BIOS里认不到硬盘和光驱。请问如何检测其工作条件?

网友:
检查下硬盘的工作条件,看有无5V供电,其次看1脚的复位信号是否正常,如不正常当然认不到硬盘的,估计南桥没坏

网友:
开机检测硬盘接口1脚有复位3.2V,41、42脚有5V工作电压。现时没硬盘替换测试。如果硬盘坏,光驱不会一起坏了吧。

网友:
把硬盘摘掉,看会出现什么啊
也可以摘掉硬盘z后,放张系统盘 ,看能引导吗

网友:
看认没认到硬盘

网友:
上面的电压是没装硬盘情况下测的,光驱灯正常时应该是不亮的,只是在读碟时才亮起。现在是长亮,好像在读碟一样,但按弹出键时它还是不动,说明光驱也是不能正常工作的。接口太小不能测到电压。

网友:
把网卡下了进系统又不要网卡除了从网络启动,下硬盘到别的机上试下.看BIOS设置,

网友:
想起用U盘可以进入WINPE,说明南桥应该大概没问题吧。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测试下硬盘是否正常.用光盘或能引导的U盘引导下,看能欧进去.排出后,可能是主板南桥了

网友:
应该是网卡雷击,将网卡芯片下了就好了,否则网卡会一直发中断进行检测,但检测不通过,进入了死循环,导致硬盘和光驱也死了.

网友:
有点道理,因为同时他那边的宽带路由也雷打坏了,明天试试去.

网友:
今天试了拆下网卡IC RTL8100,再试机,进入BIOS仍然找不到IDE硬盘。在拆之前量了一下IC各路电压,LANVCC 3V,DVDD 3V,AVDDL 3V都有。不过还是拆下来试试。现在没有什么办法了,可能真是南桥问题了,可惜我没有合适的锡珠也没有BGA台,风枪大炮就有。

网友:
估计是南桥问题了阿
换个南桥应该会好
硬盘和光驱归南桥管

网友:
拿掉光驱。单上硬盘看能找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