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压慢慢的提高

楼主(2009-08-15):
今天修了一块精英主板,刚开始无CPU电压,过了一分钟左右,CPU电压一点一点的提高,最后提高到正常电压,主板点亮了,不知道从那下手了

网友:
测量CPU电源管理芯片的VCC EN端的电压是不是越来越高的

网友:
先排除电源供电是否有问题.CPU滤波电容、电感是否有不良

网友:
电容,电感,我全部都检查过了,只要电脑慢慢的提高正常电压,主板可以正常的工作,但是如果关掉电源后,从新启动,有恢复老毛病,要等1分钟左右,才能点亮,CPU才有电压,

网友:
查一下电源芯片的 使能脚 或者电源好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有可能的原因是电感或电容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