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000 不显。

楼主(2009-08-15):
没上数码卡。看电流表,跳到1。36左右了。不显。是什么问题啊?
问题

网友:
bga一下看看一般会好的1.36应该是显示卡空了

网友:
显卡BGA就行了,不过只吹一下的话很容易过不了多久就返修,还是吹下来重新植下珠吧!

网友:
显卡的问题,做BGA

网友:
好了。是CPU坏了。

网友:
呵呵 LZ 运气更好

网友:
显卡的问题 回边显卡就好了 再不行 就换显卡

网友:
cpu坏了还真少见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显卡问题啦。加焊看看

网友:
AMD 的CPU 坏的还是比INTEL的多

网友:
不会吧!原来是CPU座子问题,这种情况不多见吧!

网友:
一定是显卡的问题,加焊显卡

网友:
我也没遇到过CPU坏了还能跑到1.34A的。。。。。电脑真是无奇不有啊

网友:
应该是显卡没有做好的问题

网友:
看电流肯定是已经开机了

网友:
是AMD的U啊,是有坏的可能,呵呵

网友:
楼主已经在5楼回复为CPU问题,下面仍有大把回贴显卡问题。再遇此类无聊回复,一律视为灌水。

网友:
amd的芯片组。不要以为1。36就一定到了显卡了。。。不插照样能跑到1。36

网友:
学习了,看来不能只看电流

网友:
有学到了,CPU坏了也能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