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3168+3418一相供电可以点亮主板加上另一相CPU供电短路!

楼主(2009-08-15):
接到一块主板刚开始接过来的时候一检测发现CPU供电短路,经过检查一相供电上下管短路换上新的以后一上电立马再次击穿,没办法了把APD3418跟那一相供电上下管都拆了,主板能上电并且点亮了,我分析问题不在电源管理芯片ADP3168上面,于是把ADP3148跟上下管全都换了,没想到还是短路拆下上下管发现又短路了,真的不知道怎么去修才好没有一点思路了!求基地师傅!

网友:
于是把ADP3148跟上下管全都换了,没想到还是短路拆下上下管发现又短路了----应该还是ADP3148,你换ADP3148时和上下管一起换就可以了(把上下管和ADP3148拆下时要先对地下上下关的焊接位置有无短路,有没短路你才换上),

网友(2010-03-24):
呵呵,这几天修了一批这样的板子,情况都是如此,全换,修块板成本都不够!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