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待机电流小不触发

楼主(2009-08-16):
客户送修一台IBM R50 不开机。用可调电源测试,上电为0.012A,过几秒之后变为0.008A,测量3M/5M均有电压,1.8电压也有。求维修思路

网友:
分组供电MAX1845坏掉了.

网友:
你看一下南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看KBC晶体波形是否为跳变状态,如果不是就检查南桥工作状态。

网友:
新情况客户和我说,他曾经用错AC用了个18.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