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购买了安泰信100M示波器,一个疑问。。

楼主(2009-08-16):
原配送的示波器表笔 接地那条线感觉好短,使用起来很不方便,要是自己加长那根接地线会不会影响精确度?

网友:
表笔的接地线是有讲究的,不能随意延长。必须“就近”接地,这个“就近”就是必须在离测试点最近的“地”连接。否则,测得的信号就不稳定、甚至不正确。

网友:
原来是这样呢,好了,先不延长,个人感觉测台式机主板的时候那个螃蟹夹子不好扣。

网友:
主板的话,不好接就不接了。因为示波器的表笔的地和电源3芯插头的地是连一起的。而主机电源本身会和插座地接一块。

不接的话,看一般信号也没大问题,毕竟不需要你判断信号上沿是不是震荡了之类的事情。

另外,示波器不是万用表。不能用它就量差分信号。如果表笔地接的那点不是地的话,就会直接短路。

网友:
谢谢楼上指点,明白,我店里布电线是有地线的,我试试看有没有太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