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各引脚定义

楼主(2009-08-16):
应该有不少菜鸟朋友对pwm各引脚具功能模糊不清,pwm芯片形式众多,但其原理都是大同小异
下面是一张rt9232的脚位简图(是本人个人理解,如有不足和错误请高手指点一二!!),希望对大家有点用处。

网友:
如果还能说得详细点,那就更帅了!
比如说:振荡频率是如何确定的?电流是如何保护的?==

网友:
修这种PWM供电方式的卡,只要针对5脚是否有VREF输出,若无换芯片,若有查13 14是否有12V,8脚是VDDC输出电压/  前提当然是BOOT脚有效的情况下。

网友(2010-01-21):
讲一下这个芯片具体是怎么工作的嘛。比如那FB电压是从哪里去的,起什么作用,每个脚讲一下最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