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A420 求助

楼主(2009-08-16):
佳能A420 调到手机和自动几秒就断电,镜头也不缩回来,调到微距、摄像和回放都正常,请问高手们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这么看来,,是在正常焦距的情况下就会死机,,,首先我想先知道调到手动和自动几秒就断电,,请问,,这几秒之间能否看到图象???这点很关键,,请详细说说...如果能看到图象,,证明在镜头自动对焦的过程中出现故障,,,如果不能看到图象,,,那问题就复杂了,,,有可能在CPU接到正常拍照的信号后不能正确识别及发出指令,,出现死机,,,,有可能CCD并没有给CPU发出信号造成死机,,,有可能在镜头收到调节到正常焦距的信号后不能正确识别出现的死机,,,总的来说,,,能看到图象,,好修,,,重点查对焦,,,,不能看到图象,,那就要慢慢查咯,,不好办咯,,呵呵

网友:
调到自动和手动可以看到1两秒钟的图像,然后黑屏,镜头不缩回,再按电源开机也一样。如果是对焦,要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
请问看到的图象是否清晰,。,。如果是清晰的,,,那还是主板部分的问题,,,如果是模糊的,,,就是对焦组部分的问题。,。具体怎么引起的,,,怎么修复,,,那还是要有机器在手上才好回答,,,因为数码相机的结构非常复杂,,,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很明白的,,而且你这个故障也不是通病,,,不能给你作出解答,,请见谅。。。

网友:
调到手动、自动看到图像是清晰的。认为是闪光冲电电路的问题,换了冲电电容也不行,现在不知道怎么查了,找不到原因。

网友:
思路不对吧,,为什么考虑是闪光充电的电路问题呢????一转到正常模式不会马上开始充电的,,,我第一时间会考虑CCD问题,,,但你说图像是清晰的,,那CCD的故障基本可以排除,,,第二步考虑电源管理芯片问题,,是否在大电流的情况下就掉电,,,接上外接电源,,,看看在转到正常模式的情况下是多大的电流,,在多大的电流下就掉电,,,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上网去查该芯片的PDF,,以便确认各脚的电压电流是否正确,,输出是否正常,,,所有工作条件正常的情况下,,第三步检查主板的CPU问题,,,需要检查各组电路的参数,,,当然啦,,,这一步就非常复杂了,,,就看你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