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机介绍之RJ45

楼主(2009-08-16):
RJ45大家都不陌生,交换机上用的RJ45一般都是多个整合在一起的比较大的。大概有以下三种。
1:带LDE和隔离变压器的。
在48口以上交换机大多使用这种RJ45,优点是节约PCB空间,有利缩小交换机尺寸,进而降低成本。而集成LED对端口状态显示比较直观,方便使用者。缺点是当某个LED或隔离变压器损坏是必须更换整个RJ45模块。

网友:
回复 网友A:

2:只集成LED的。
一般用在48口以下的产品上,由于未集成隔离变压器,所以隔离变压器损坏是就不必更换RJ45.

网友:
回复 网友A:
3:既没有LED,也没有隔离变压器的。
此类产品一般用在低端交换机或家用路由器上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于RJ45的引脚定义,大家可以参考网工方面的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于隔离变压器,在交换机上面常用的有100M和1000M两种。
1000M:一般都使用50只引脚的,它支持2个1000M端口。其中1-25脚连接到物理层芯片(PHY)上面,其中1-12引脚是一个端口,15-25脚连接另外一个端口,13脚为空脚。26-50脚连接到RJ45,26-37连接一个端口,39-50为另外一个端口,38脚悬空。隔离变压器工作电压为2.5V,分别在2,5,8,11,15,18,21脚上面,27,30,33,36,40,43,46,49通过RC滤波电路接地。

网友:
回复 网友A:
100M:一般有40脚和48脚两种,两种同样支持4个100M端口,40脚的相对48脚的省略了供电和接地各4只脚。工作电压同样是2.5V,接地方式与1000M的相同。

隔离变压器的作用有两个:一是传输数据,它把PHY送出来的差分信号用差模耦合
的线圈耦合滤波以增强信号,并且通过电磁场的转换耦合到不同电平的连接网线的另外一端。二
是隔离变压器两侧引脚没有物理连接,这样就隔离网线同PHY之间直接的物理连接,防止网络间不同电平通过网线损坏设备。一般隔离变压器设计成可以承受2KV~3KV的高电压,对设备能起到一定的防雷保护作用。

网友:
顶一下!!长见识了!!不错!!我现有一台联想2524f 交换机13号端口有问题!!13号口接路由器时,两指示灯不亮,而接PC时指示灯都亮,LINK/act狂闪,本地连接显示已连接,但是网络是不通的!!该机隔离变压器用的是40脚的!!不知道是否是隔离变压器坏了!!请指点!!

网友:
隔离变压器应该是好了,不通可能是丢包严重。
建议你量下该端口的二极体值,和好的端口做下对比。
另外:交换机连PC或路由要用直通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