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换了内存槽主板跑00,CPU没有主供电了

楼主(2009-08-16):
(无正文)

网友:
应该没关吧!除非你换的槽短路了。你对地下槽的数据线共电看有没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内存的对地阻止多大正常,还有内存的数据线总共多少根,谢谢

网友:
呵呵
!对地不短路不开路就行了,我建议你买一套打阻直卡!上面什么测试点都有,还有详细的说明!一套几乎所有的测试点都在

网友:
内存槽和CPU有间接关系,CPU和北桥连接内存又和北桥连接,你说的不跑看看内存供电,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板子是内存供电不正常引起了不跑;你再测下CPU供电,再就是测下北桥旁边电阻的组织。

网友:
我估计就是你换内存槽的时候碰到什么电阻电容一类的东西了,导致的,你可以仔细看周围的小不点

网友:
不知道你用什么方法更换的内存条槽,如果是更换前主板是正常,那可定是在更换过程中不小心影响了其他部位。首先测量内存各个管脚是否短路,不仅仅是对地而且是互相之间,如果没有,取下内存供电管,再试,没有效果,按CPU不供电思路去维修。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去掉内存供电管是为了确定不是内存供电引起的短路是吧,还是能确定什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