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帮忙看看是不是北桥挂了

楼主(2009-08-16):
一845主板 长期开机 夜里自动关了 开不开机 经检查电容爆浆 电源MOS击穿 更换过后 主板能正常上电 但检测卡不跑码 上电后几秒钟内北桥温度迅速上升至烫手的程度 是散热片都烫手的程度 这是不是北桥挂了的现象呢?

网友:
查下有没有VDDQ共电,内存共电,U核心共电,3组共电给NB,有的话挂了

网友:
菜鸟阶级  大师每日发帖居首呀你说的3路供电判断北桥我也很赞同

如果我是楼主的话也可以通过假负载 打打到北桥的阻值~~

网友:
引用:
“查下有没有VDDQ共电,内存共电,U核心共电,3组共电给NB,有的话挂了
如果我是楼主的话也可以通过假负载 打打到北桥的阻值~~”
二者合一,万无一失。

网友:
VDDQ共电是什么意思啊,怎么测啊

网友:
多半是挂了,量下北桥旁的那些很小的贴片电容,阻值为零的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