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OZ9938GN怎样去保护

楼主(2009-08-16):
今天一以后的17明基亮一下就黑屏
经检查是上面二个灯 不行 是红色的
但下面二灯还不错 用户又不想换等高
 求怎样去这IC的   型号OZ9938GN 保护
谢谢

网友:
没办法还是换了灯管的
看了电路 想改一下的  用户又急

网友(2009-10-04):
今天修了个联想19的高压保护
芯片是OZ9938
查的下资料PIN6为保护检测输入脚,外接
一个电容1N和一个对地电阻1M
把电容下了接一个4.7K电阻
测试OK

网友(2010-04-08):
此芯片是将第三脚对地短路就行了~~~

网友:
短时间可以,长时间用恐怕要出问题,建议还是把灯管换掉,恢复高压保护才是长久之道

网友:
刚刚按三楼的试了 把3脚接地 验证OK

网友(2016-06-24):
如果灯管断了和打火 ,还是要换灯管,3脚对地是可以去保护的

网友A(2016-12-04):
上面全灯管不行,还是建议换灯管吧,,去保护是一回事,显示亮度又是一回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全灯管不行,还是建议换灯管吧,,去保护是一回事,显示亮度又是一回事了。。。。

没错,如果单纯去保护会导致上面亮度不够的

网友:
我个人还是不建议去保护的,感觉不是很安全

网友:
这样做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用不了多久还会回来  我个人从不去保护

网友:
最好换灯管,着不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