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显示器绿灯常亮

楼主(2009-08-16):
台式显器通电,不插显卡,灯为绿色。插上显卡灯也是绿色,黑屏无任何显示!
帮我分析下是哪部分电路问题!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方正AOC代工,,我把尾板加焊了N多次不行.原来是数据线SDL  SAL到下面的电路板脱焊

网友:
初步判断是高压部分没有的结果,绿灯长亮,先修高压,

网友:
首先你要查下行电路起没起振,

网友:
真是高手哦, 真没想到无高压绿灯是一直灯亮的,原来是行部分电感内部脱焊引起行部分无电压,才导至绿灯常亮!  真是谢谢你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