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5800正常跑码,背光不亮,外接显示器有信号输入就是没有任何字符显示

楼主(2009-08-16):
方正T5800,原故障为不触发,从同型号主板上拆PC87591E换后,可以触发,也可以正常跑码,所有的代码都跑了,直到FF,液晶屏背光不亮;外接显示器,屏幕亮也有信号输入,但就是没有任何字符显示。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有没有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个人愚见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先刷一下BIOS,在家汗显卡芯片

网友:
重新刷写了下BIOS,现在跑码到2D,但故障依旧。

网友:
从新做下  显卡

网友:
楼主不要价意一般一手机器故障修好后机器就会OK 会不会楼主IO 没有焊好?

网友:
我再仔细检查下PC87591E是否焊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