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0开机掉电

楼主(2009-08-16):
我有一台IBM R30开机掉电,按开机键2S后掉电。经查各电压都正常。不上内存则不会。内存也是好的。我没有诊断卡,各位大侠怎么修啊?
掉电

网友:
你重新换条子试试,可以排除兼容问题

网友:
看电流跳变了几次到那了以确定是内还是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