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公包945主板BIOS

楼主(2009-08-16):
开机多是正常,就是屏幕分辨率不能调成1440X900,顾客的是19宽屏显示器。
945的蕊片组,IO是IT8712F-A/IXF

网友:
重装系统..重装显卡驱动..试没.?

网友:
这些多试过N次了,显示器多换了几台了!

网友:
还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吧?把显卡放别的主板上看看能支持到1440*900 吗?

网友:
还是换个显卡试试吧,是不是集成显卡?

网友:
谢谢你们回答,你们所说的我多做到了,是集成的显卡,加独立显卡就不会来这里要BIOS了。

网友:
给你一个试试
但不一定OK的
你要先备份好原BIOS才能刷我这个哦
后果自负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如果是品牌机随便装系统是不行D~~
品牌机一般都有专用的系统~~

网友:
像这样的情况  你在BIOS 有个调显卡 有多少M 几个可以调的的 是否有 呢  去看看 实在没办法只能刷BIOS了  用580U刷下BIOS

网友:
这个和BIOS没关系.显卡驱动问题,要么就是显示器有问题

网友:
GF4都能1440*900,你显卡驱动太老。

网友:
换根显示器数据线试试
要显示器原配的那种
不是市面零售的那种
有时跟数据线也有关系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毛病,不是什么显卡驱动的原因。是系统的原因。我后来装了个高版本的就解决了。刚开始的毛病是开机进XP还没到画面就会花屏然后就会黑掉。装个高点的版本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象在我的记忆当中MX440不是支持的1400X900,我想是升级了BIOS 吧!我的945主板集成950显存,驱动最的版本。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鱼仔叔叔 ”我的主板搞定了,你的BIOS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