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里看到的温度忽高忽低 一会零下7度 一会又55度

楼主(2009-08-16):
主板好像是雷击的  IO 网卡 开机和复位的门电路都烧了  都换了后能亮  但进系统关机  进BIOS里看温度忽高忽低 一会零下7度 一会又55度 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桥还是IO? 哪位修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通常都是IO带温控的,把IO再换个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BIOS里面显示CPU温度一直都是103度
进系统就掉电
结果是I/O的温控坏掉了
如果是一下低一下高看看是不是温控的那个脚空焊了
建议可以先加焊试试,不行就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