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3680集显机器开机无显求助

楼主(2009-08-16):
机器刚拿到时电流是0.01,触发后到0.03,有点像IO问题,看了看IO附近有点轻微发霉的痕迹,估计是平时手汗多,益进去的,发霉的地方是RTC电路部分,查RTC_RST#电压忽高忽低,换了C418、C417正常了,机器能正常开机进系统了,可是客户用了2天又拿回来了,目前的故障是能正常触发,但无显,代码也不走,3.3、5等电压基本正常,只有CPU供电有点奇怪,有1.18V,感觉有点高了,触发后电流直接到1.25A左右,无跳变,用的赛扬420的CPU。

网友:
420CPU供电有1.几V的,打下CPU的,复位信号,和PG信号,正常不.

网友:
我郁闷,今天早上准备来测CPURST和PG信号的,点了下机器又亮了,这情况太恶心了,客户急要,之前换RTC电容的时候因为在南桥的背面,而且PG都是南桥发出来的,CPURST是北桥发出,北桥的复位也由南桥控制,就先把南桥加焊下给客户吧,希望不要再来返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