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成雪花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8-16):
是一开机都有的 。 屏幕的 上方没有下方才有、屏线坏和屏接触不好都处理过。和换过了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教老师帮忙。指点迷津 ,谢谢

网友:
上几张图片,方便大家分析。

网友:
换个屏线看看  一般是屏线氧化造成的

网友:
换一更屏线就可以了

网友:
我 换过屏线了的  。没有相机 不 好意思

网友:
很多都屏电路贴片电容漏电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