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G17寸液晶电源灯闪烁屏幕无显示”维修思路

楼主(2009-08-16):
LG17寸液晶显示器,型号如下:

已查明,主机无故障,确定是显示器的问题
电源灯一直闪烁(一会儿亮绿色,一会儿暗掉),黑屏
如图2、图3:

屏幕型号:

需要碰一碰,运气好的话就能正常使用
不然,即使等很久,还是电源灯闪烁,现在很难碰到运气好的机会了,一天都难得点亮两次。
几个月前就有这样的问题,当时以为是开关面板的问题,就把开关面板的数据线拆了(如下图红圈内接头),这样也用来两三个月。

现在彻底不行了,开关面板接上就是电源灯闪烁,不接就没有任何反应,也不知道是那方面的故障。
电源板与高压电源部分如下:

请各位达人指点,具体是显示器哪个地方坏了???
谢谢

网友:
把复杂的故障简单化,即使再复杂的问题,都可以分成几个模块,几个部分来分析。
指示灯闪烁的时候+5V和+12V电压是不是同时跳变?如果不是,故障在驱动板。如果是故障在高压板或屏电路,也就是高压板或屏有短路,在启动背光和屏时因为这两部分有短路导致电源保护而出现指示灯熄灭。当电源重新启动时,指示灯再亮,然后再熄灭,重复此过程。

如果电压不跳变,那故障就是在驱动板,因为指示灯的亮与不亮是由MCU控制的,指示灯闪烁是由MCU送出的信号来控制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大侠指点,我先按你的思路去试试。
你说得很有道理:化繁为简、化整为零是非常有效的原则。

网友:
你这个机器应该是MCU程序坏,是通病

网友:
主控芯片软损坏

网友:
拆开测量了一回电压正常。
真是奇怪,今天拆开后,又正常了,可以点亮,屏幕有信号,如下如。

真是见鬼。

请问四楼和五楼的两位兄弟:mcu的软故障该怎么解决?换整个驱动板吗?
mcu是下面两图中的哪一个芯片?

个人觉得上面贴有L1715SM标签的芯片类似于pc主板的cmos芯片,rom应该就存在这个芯片里面。
恳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吧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吧
引用 网友A:

怎么刷?
程序能在哪里找到?

网友:
是不是这一批次都是这样的问题呀!
本来打算换块驱动板的,如果这个故障是普遍存在的话,就不换算了,直接退休淘汰。

网友:
你这是MSTAR的方案,估计刷程序是不可能了,因为不一定找到,实在不行换个通用的板子,20多块钱,你看看VGA那边有没有虚焊,

网友:
你这是MSTAR的方案,估计刷程序是不可能了,因为不一定找到,实在不行换个通用的板子,20多块钱,你看看VGA那边有没有虚焊,
引用 网友B:

谢谢!
就按你的意思办。
看来的得备几块通用的驱动板。

网友:
电源灯闪有时候也是高压部分电路的问题!!!楼主这点也要考虑进去的

网友:
电源灯闪有时候也是高压部分电路的问题!!!楼主这点也要考虑进去的
引用 网友C:

这个已经考虑过了,电压没有问题。目前这个显示器没有换驱动板,组装起来后又能用,估计会跟上次一样,可以用几个月。
问题可能就是跟前面几位说的一样:主控MCU软故障!

网友:
今天又修了个玛雅V500,很老的机器,用了差不多六年了。
【症状】:开机使用十几分钟后黑屏,黑屏后信号灯还是绿色正常的;黑屏后,按面板上的开关,先关闭,再打开还是黑屏;但把电源线拔掉,过几十秒再插上,又能用几分钟。
【初步判断】:估计是高压电路不稳定,信号灯一直都是正常的说明驱动板和信号处理方面都没有问题。

屏幕是日本产的,查了一下是三井,好像是三洋的子公司,以前没有听说过。如下图:

电源是外置的,高压和驱动板电路部分如下图:

网友:
仔细观察了一下高压电路部分,发现有一个25V220uf的电容稍微有点鼓起,电阻起始值明显比同等规格的大。
手头上25v的电容没有,16v和10v的非常多,在一个报废的台机pc电源上拆了一个25v2200uf的换上,故障排除。到现在拷机18个小时了,没有黑屏。

现在有两个问题请教:
1、换上2200uf的比原来的220uf的相差很大,对电路有不良影响吗?会不会留下新的故障隐患?
2、如上图红圈处,发现4个变压器的表面温度很高,拔掉电源立刻触摸明显烫手,感觉有80~90度,这么高的温度正常吗?(补充:换上电容后还没有去摸,明天再试试,说不定换了电容温度会降低一点)

PS:我是一个硬件维修新手,电路理论基础有一些,高中时期学过,大学里学的是化工专业。 在这里晒的一些低级问题,在高手看来都是一些常识和基础,但还是希望大家指教。 我现在计划从一些小的问题着手,做几个成功的案例,增加一下自信心。 对于和我一样,计划自学维修硬件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必须经历的过程,摸着石头过河,移动一脚,前进一步。

网友:
变压器的温度还是很高。
不过没有黑屏了。
这事换了电容后的高压电路。

网友:
最好不要改变原来电容的温度 电压  容量可以大点   但你的220搞个2200 也带离谱了点   470的可以

网友:
电容一般还是用新的
别在这方面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