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不加电

楼主(2009-08-16):
T60按开关不通电,直接短接11脚可以开机正常使用,但 11脚是20V,短接其他脚没反映,换了几个键盘都开不了机,短接11脚开机后用键盘又可以关机,郁闷中,大家有什么意见

网友:
开机管理芯片有问题

网友:
肯定是非按开关电压 没有拉低

网友:
不然就是EC不良

网友:
开机管理芯片已经换了 ,故障依旧

网友:
h8换了 ,还是没有 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