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跳动横线问题

楼主(2009-08-16):
一台方正19宽屏显示器,半月前开机后屏幕中间出现一条浅色细细的横线,现在增加到3--4条,一般会在开机后半小时左右出现,好像跳动时有时无,打开检查未发现虚焊,请问多半是哪块的问题,应该怎么检测?在线等

网友:
可能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屏的排线问题。你不要拆,会越搞越多的。一就回厂压屏,一就等它不能用时报废了。

网友:
没有其它好一点的办法了吗,用了2年了过质保期了

网友:
屏 和屏线,一般是这两个的问题。
我有一个15方正,开机前5分钟有三四条线,5分钟后就消失了。

网友:
屏的问题多一些

网友:
估计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电容问题

网友:
等故障出现,你可以用手轻轻的压下屏线,看看有没变化就可以判断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是屏的问题,这个机器厂家设计有缺陷,他的液晶显示器支架是连接到屏上的,屏长时间受力,所以屏中间部分用的时间长了会出横线,我试过,如果将这个屏拆下来单点,就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