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08-16):
之前只有一个口子坏了,其他三个还可以ping得通网关,换了几个电溶后,就一个也ping不通了,那个口子仍然是坏的,开机后那个口子一会就长亮,插上线还在闪,现在每一个口子都ping不通了,复了n次位,电脑能自动找到ip但不能进管理界面了.
路由器
电脑

网友:
换了几个电溶后,就一个也ping不通了
-------------------------------------------
你电容换换后,电压是否正常?
复了n次位,电脑能自动找到ip但不能进管理界面了
-----------------------------------------------------
你自己配置下IP参数(一般是192.168.1.XX),看是否PING的通。

网友:
IP设置是肯定没错的,各部份电压没变.

网友(2009-10-29):
电容有问题

网友:
刷了N个都没搞亮,带AGP插槽的

网友(2009-12-05):
其它口OK?
数据泵有问题...换了吧
多口路由其实像交换机,一般只用一个数据泵与芯片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