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775针不复位

楼主(2009-08-16):
客户板子精英848p-m7板子无复位!供电正常!io换了电源管理换了就是不行!请教有经验的高手出个主意!

网友:
先跑跑复位电路

网友:
看看南桥是否虚焊

网友:
是全板没复位还是某个地方没复位(看看BIOS,PCI等是否有复位)
查看南桥发出复位的基本条件是否满足(跑线)
如果满足,跑复位发出后的线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
插上显卡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