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250P4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09-08-16):
长城ATX-250P4-PFC 电源的绿线出来的电压有3.6V ,紫线有5V但短路绿线和地怎么没有反应

网友:
你可以这样检修:
1.测E13009 是不是好的,还有它的B极电路,是不是好的
2.测次级的电源激厉管是不是好的,如果是好的请测它的B级电压,是不是随着短接绿线而变化。
3,长城电源的电容很容易坏,你看一下是不是豉包了

网友:
查主开关管  和494  12脚有没12V供电电压

网友:
测E13009 是不是好的,和与它有关二极管是不开路或短路.

网友:
3。6V应该也是正常。短接绿线后量一下494的4脚电压是不是高。

网友:
这些都测了,494 12脚12V正常,4脚正常,8 11脚,待机时电压2.2V,短接绿黑线,8 11脚电压降为1.4V,图上已标明

网友:
8脚 11脚电压可以变化,说明控制电路已经工作,你再查激厉管(最好是换掉,这两个管子很容易坏,在线测确是好的),然后再查E13009B极的电阻,电容和一个二极管

网友:
你看一下负载整流的复合二极管有击穿的没.一般想你这种情况都是电源保护了.

网友:
你看一下负载整流的复合二极管有击穿的没.一般想你这种情况都是电源保护了.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源保护的话,494的4脚电压是不正常的啊

网友(2009-10-19):
我修了一个长城的与楼主的一样,就是不启动。有人出来指点下吧。

网友:
12脚电压偏低,检查偏低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