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屏针定义

楼主(2009-08-16):
30片插

网友:
这种屏打开看看就知道了,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定义的!

网友:
这个屏和普屏19寸宽屏定义一样的.普通的30针屏.随便找一个30针19宽屏都能代用.

网友:
你拆下挡片看下屏线接口,是不是地/三组信号/地/三组信号/地/一组信号/地/三组信号/地/空空/电压电压/地,一般你看下这种就是普通的接口,你接上屏线别通电,用万能表量下电压和信号对地有没有短路,没有的话就可以通电,基本上就屏线是对的了

网友:
你接口是什么样了啦!

网友:
正常的30P接口  很普通的

网友:
这个屏是FIX30-D8的接口。很通用的了。

网友(2009-09-16):
多谢了.打开屏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