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fmv-6600nu7/L开机无显示

楼主(2009-08-16):
fmv-6600nu7/L开机无显示......故障:上电显示有外接电源符号,按开机键可以开机但无显示.此机是独立显卡..我怀疑有可能是显卡虚焊...但我这里没有BGA仪器..请高手出来指点指点!!

网友:
LZ可以压显卡试试能不能点亮,如果可以救加焊显卡,但要注意方法,方法可以找基地里面的帖子

网友:
不行啊!我用手大力压显卡也没有反应.显卡基本上都没有温度..

网友:
检查一下有无显卡供电

网友:
显卡附近的电感有2.5V电压,确无温度.请教一个问题:待机电流如何测量?测那几个关键点......

网友:
有的时候用手按住也是没什么反映的,如果显卡供电都有了,看看电流表跳到多少A了?应该做显卡BGA就可以了!开关一角供电脚是待机电压的!

网友:
显卡供电没问题的话,只有做显卡了

网友:
可以先加热一下显卡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看

网友:
回楼上:我试外接显示器一样.做BGA我这里没有这设备做不了,都是用热风枪加焊的.这种现象相当于台式机主板过不了内存一样.笔记本就是有点难修.!!

网友:
哪个高手有这部本本的详细图纸,给一张让跟跟开机时序的电路...先谢谢啦!

网友:
LZ 要是故障排除了 记得回来跟我们分享下 哈

网友:
同样的型号的机子,现在问题也是点不亮,有滴滴的报警声。顶上

网友:
看样子是显卡空焊了,通病了、

网友:
没有机台用士炮将就做吧
凑合

网友:
注意温度,显卡最易爆了

网友:
都是比较难轰啊...手头无BGA就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