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0SC4M可以用SBL3040PT代换吗?

楼主(2009-08-16):
S30SC4M可以用SBL3040PT代换吗?我手头上有一块SBL3040PT不知道能不能互换?
电源

网友:
GG了下,都是40V 30A的快恢复二极管,应该可以代用。
你要注意下它们的管脚定义。

网友:
个人认为,楼主应当自己去查资料,百度也好,google也好,而不应该由别人去查资料,再把结果报告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