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高低分屏线改法

楼主(2009-08-16):
IBM的屏线分为高低分两种,其实可以按以下方法改,我们备货只需要备其中一种就行了,需要那种就改成那种,下面是我手工画的图

网友:
T4 的屏线都可以这么改的  高分改普分加一个电阻就可以  楼主真是有心人啊!

网友:
看不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
说句实话。我虽然换过不少屏,但是楼主的图我也没看懂。如果可以的话,建议说明白点,以帮助更多的人。

网友:
他的0表示0欧的电阻,你要是手里有IBM T系列的屏线就知道了

网友:
同感屏线飞过很多。可这图还是不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加一个电阻加在哪里,多大的阻值!

网友:
LZ真是有心人啊,以前只是改过,没做过总结,这次算是总结下了,呵呵

网友:
不是很明白,楼主听说的详细些吗?期待学习!

网友:
是呀么有看明白!还是不要嫌麻烦多啰嗦两句才好,既然分享了就一定要透彻!!

网友:
T40`T43屏线都是可以这样改的  高分2个保险   普分3个保险

网友:
高分屏用通用驱动板能点吗?我发现几个ibm上的屏用通用液晶板都无法点

网友:
谢谢楼主了, 这样就非常清楚了

网友:
还是麻烦LZ给我们新手说得明白点呀,不懂是急人,要急死人的!

网友:
终于看明白了,多谢楼主的分享!O表示0欧电阻,高分普分就是减少个零欧电阻,再移动下位置,要是LZ的看不明白的话对照7楼的实物图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仔细,学习了,

网友:
高分低分和屏没有关系吗 ??只跟排线有关吗  是不是IBM T4X的都一样 ??

网友:
看明白了,以前只是试过用通用高压板改,还没有这么改过

网友:
感谢 感谢   原来屏线上还有电阻在的,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还是看不明白哟!!

网友:
确实很不错,只需移动下两个保险电阻就能随所愿,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