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能触发,跳F2

楼主(2009-08-16):
客人拿来的七彩虹主板C.A69G触发,诊断卡跳F2,点不亮。测CPU供电1.1V。偶尔能点亮,CPU电压1.25V。用假负载测CPU供电1.6V,复位电压1.78V。用自己的试机CPU,AMD2800(AM2)诊断卡跳F2→F5→C1....能点亮。测CPU供电为1.4V。拿客人的CPU到别的板上又可以正常点亮。不知道从那下手了。求助各位师傅。

网友:
估计vid电路出问题了 把座子拿下来瞧瞧 丫丫座子试试

网友:
压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加焊桥吧

网友:
触摸32.768晶振可以点亮。但是拔掉电源后,再触摸就点不亮了。换了晶振,和晶振相连的电容,还是点不亮。

网友:
能说说在不能触发时各个电压和电流吗

网友:
- -|能触发,就是点不亮。触摸晶振有时可以点亮。现在怎么弄都点不亮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不是CPU座就是桥虚悍。

网友(2009-12-31):
今天正好遇到这种七彩虹所谓的双BIOS的智能主板.双桥.
故障现象就是:开机后直接档F2,把CMOS跳线跳到23针后再跳到12针,能点亮,然后进CMOS随便改一下后保存退出重启后还是直接档F2.修的没思路.
正好看到这个贴子,就换了个4200+CPU,呵 呵,怎么搞都能亮机且也不档码啦.就把主板上原来带的4000+的U放在两块不同的AMD主板上测试,发现是根本都不亮机.再把4000+的U放回七彩虹主板,连码也不跑啦,至于U是彻底挂.
郁闷的就是U挂了还能亮机.这时联想起原来修的一台电脑,进系统都能进,就是下载压缩包后不能解压缩,无意中换个U怎么都行.把U换其它板上还是同样故障.现在的U出问题,怪事真多.

网友(2011-06-30):
是啊!!W也修了一块!!开始可以开机的!给客人拿回去用几天又说 不行了!!拿过来我查了一下不复位!!奇怪了!!以为的北桥问题加焊了北桥!!还是不复位!!!难搞啊!!

网友:
怪事天天有,今天特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