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版主指点

楼主(2009-08-16):
我想请问高手,在测量主板cpu供电电路中场效应管的对地阻值为300-600欧姆。请问场效应管的这个对地阻值用万用表是如何测量的。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是接场效应管的哪一个脚的。

网友:
我想版主们应该没时间来回答这个问题了
尽信书不如无书
如果一定要测的话我觉的你那本书上说的应该是场管的D级

网友:
上管S极,下管D极。红黑笔都可,不短路就好。

网友:
去新手去看看你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