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S56C 不开机,告急!

楼主(2009-08-16):
SONY VGN-S56C 待机电流0.o2 待机已有 3.3V 5V 1.5V 开机键也有3.3V 就是不开机,请问高手有没有遇到过,在线等,
不开机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你的是不触发,还是不显示呀,要说清楚故障呀

网友:
你按开机键 ,有触发没有,指示灯有变化没。如果没有触发的,要查开机电路。如果有触发,指示灯一闪歼灭。查下有否短路保护。

网友:
SONY 的本本先放下COMS 电试下 没有确定问题之前不要盲目的去修主板

网友:
lz说清楚点吗,是开机没反应还是,开机无显示,电流上到多少

网友:
不好意思,没讲清楚,是有待机,不触发,按开机键无反应,兄弟不才无从下手啊,指点一二吧高手们

网友:
看下负载有没有3.3V短路的.

网友:
测下32.768晶振和cmos电池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SONY的机器经常换I/O就会好的,LZ可以试一下 哈

网友:
那种IO没件换啊呀 楼上的有换好过的机器吗 我是没遇到过目成诵

网友:
先做个记号,我的一台SONY FS33B也是能开机,但是点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