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7139开机风扇转一下保护

楼主(2009-08-16):
一台联想ms-7139的板子,开机风扇转动一下就停了,把4p的插头拔掉就能开机了,去掉cpu也能开机,测量全板无短路。接上假负载也是一样保护,不知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那个p50n03已经换过我换了个06n03La故障依旧,是不是cpu的问题呢?

网友:
一般是CPU核心供电IC问题。

网友:
CPU供电的问题,你查供电IC和它周边的电路。

网友:
要看下场管和驱动IC  好好量

网友:
我看应该是电源有问题,带负载能力差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
cpu供电IC已经换过了不是它的问题,9个场管我都拆下来对比测量了都没问题,我接上cpu用镊子把绿线短接强制开机12v正常但没有cpu核心电压,另外这个故障不是电源问题,我用的是自己好电源,现在还不知道是哪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
如果是AMD K8的板子,注意桥空焊也会出现这现象

网友(2009-11-21):
北桥供电管50n03虚焊

网友:
场效应管,电源IC,北桥。

网友:
有的板,桥供电电容有问题也会引起12V短路

网友:
内存供电,芯片组供电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