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M 带GF-Go7300-N-A3点不亮

楼主(2009-08-16):
有款杂牌的机型945GM 带GF-Go7300-N-A3 外接和显示屏都点不亮,各路电压正常,用T7200CPU电压可以达到1.3A,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请问这是啥问题?
cpu
点不亮

网友:
看你说的是本本吧?外接都不行加焊下现卡

网友:
谢谢,楼上朋友指点,今天加焊了显卡后,的确可以了,我就搞不懂,为什么显卡坏了,还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网友:
你的显卡应该是有RGB输出 但没有行场信号输出所以可以进系统但显示器无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