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页
主板电容怎么拆最快,对新手最实用

楼主(2009-08-16):
小弟是位新手,拆主板的电容最快的方法和技巧请大虾指教,还有一般风枪和烙铁的温度多少才好拆,
技巧

网友:
拆电容不用风枪吧。。。。。
。。。。。。。。。用烙铁拆多几次就行了。。。。。温度一定要够

网友:
先用风枪吹一下,拆起来更容易.如果烙铁功率足够的话就不用风枪了.

网友:
用铬铁,电容两脚一同加热

网友:
我是用风枪来拆的,用电烙铁不是很方便.

网友:
最快的办法是:
1、先学习本站置顶的帖,参考别人的经验。
2、动手练习。
反复上面的。关于 “电容”,本站有不下数百条帖,为啥不用下 搜索 呢。

网友:
用风枪来拆的,风枪装上去,多练练

网友:
拆装电容不用风枪啊,大材小用了,一把烙铁足矣。先在焊膏里点一下,然后同时加热电容的两个引脚,锡熔化后往出拔,如果觉得不行,可以加热一只脚后往出拔一点,再加热另一只脚往出拔一点,来回换着拔即可。

网友:
板子电容脚焊锡太少了,用烙铁直接加热不好拆,我是一边加锡两脚一边拆,手到电容落!

网友:
我用风枪拆过,但是拔出来的时候,锡都进洞里了,装电容的时候化不了锡,是不是烙铁的温度不够高呢,我以达到350度了

网友:
用刀头烙铁,温度高点,拆装很容易

网友:
教程要花钱买的呀。不会有人免费发教程啦。拆电容太简单了。936配个K头,电容两脚一起加热,锡化了就可以拔出来了。

网友:
用烙頭加熱較快,用風槍怕小零件被吹走
到時就麻煩,想救都救不了

网友:
老大你说的是贴片电容还是插件电容啊

网友(2009-10-18):
35W的烙铁就可以拆下

网友:
用电烙铁同时加热电容的两端,锡融化时候用指钳夹下来就行了。

网友:
先上錫(温度不易降温太快)機板要立起來快速兩点加熱另一手水平左右移動就可解下特別是大面積地

网友:
用烙铁加点锡,如果锡多的话就用吸锡器把锡吸掉就行了。很容易的。

网友:
用50W烙铁最快。。。。。。。。。。。。。。

网友:
这帖对新手和老手都有帮助。起码清楚的知道大家都用什么方法。
交流下,可能找到更适合的。
楼上回帖里大都不错,写了个人经验。
我和八楼方法相同。
从沒用刀头,想用刀头试试;应该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