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10掉电

楼主(2009-08-16):
看电流在0。8几就掉了,拆机,用手摸发现北桥开机时很烫。北桥82852GM开机瞬间量,北桥上面2。5/1。05/1。5电压都有,但是还有一组电压才0。3不正常,北桥应该就是缺少这个电压才发烫的。跑线路发现,此电压是经过PQ40转换过来的,一端5-8角是2。5V/1角1。05V,2角2。5V,3角量就0。3V,4角没电压。一时没找到这个芯片,发个贴,有图的帮看看,那个不正常的0。3V,应该是多少。谢谢

网友:
和我手上一台一样的问题,加焊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加焊什么的啊,北桥吗?

网友:
网络真好,相似的故障都能分享哈哈!LZ修好别忘了分享啊!谢谢!!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修好了说一下,谢谢!

网友:
机器放手里修半个月了,还是没好,产生1.2V的管子很烫,电压1.19V。烫感觉应该是那短了,可是就是找不到,用烧的方法,感觉北桥烫了,换了还一样。把管子换了也还是一样,大家给点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