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45EPT板时而能开机时而不能开机

楼主(2009-08-16):
有一块INTEL 845EPT的主板,插上诊断卡显示D3或13就停了不跑。如果用手按住晶振的两脚,就正常了一直跑下去到00能开机显示了。我换了晶振一样不行。用万能表量过有0.5以下电压。到底是什么故障呢,请管理员和高手们指教一下!谢谢
主板

网友:
把谐振电容也换掉,再不行就可能是南桥虚焊。

网友:
连接晶振的谐振电容也要一起更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