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儿!!!显卡正常,开机报显卡错误??

楼主(2009-08-16):
我有一块技嘉EA-8IE800的主板,用着好好的,突然开机报一长两短.怀疑是显卡的问题,更换一块显卡后还是报警.把原来报警的显卡放在其他的板子上可以正常开机.测试AGP供电、时钟等各项电压也正常.我用的打组卡测的!3.3v 5v 12v时钟电压1.6v都正常,数据线对地阻值都一样1k多.AGP供电管、bios都换了也没有解决问题,请问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用WD40清洁槽看行不

网友:
插槽问题吧

网友:
WD40,我一个修复印机的朋友,用这个擦复印机用的,好像除锈历害的。

网友:
我压过北桥了,不行,我估计是插槽的问题!

网友:
技嘉的BIOS容易坏,你还是刷下BIOS

网友:
bios已经刷过了,而且也换了bios芯片!

网友:
问题不好解决了,bios刷过,北桥压过、插槽也清洗过,故障依旧!弄的我头都大了!

网友:
那你现在的板子可以点亮吗?跑的代码是什么?

网友:
这块板子上没有集成显卡,点不亮,代码到26!

网友:
我看因为灰尘引起的插槽原因多点,洗了之后有没有刮一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