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D1709 17寸液晶显示器开机全屏都是大小不一致的竖条.

楼主(2009-08-16):
acer D1709  17寸液晶显示器开机全屏都是大小不一致的竖条,并中间下方有一条很小的横线,访机有+12V,+5V,3.3V三路供电,测三路供电发现3.3V偏低,仅有0.8V,难道访路有短路?用电阻挡量没有短路,查3.3V的供电有关电路,与IC 4431 (8脚集成),控制输出+5V电压,供给PQ3RF23(3.3V四脚集成)的1脚,2脚为3.3V输出,3脚为地,4脚在此为空脚不用,量PQ3RF23的1脚只有1.2V,把PQ3RF23吸开再量,电压也是1.2V,查IC  4431外围没发现问题,换块新的4431试,PQ3RF23的1脚已有+5V,量PQ3RF23的2脚输出脚还量0.8V,说明PQ3RF23也都损坏了,可是手里没有PQ3RF23集成电路,当地也没有PQ3RF23卖,考虚用LM317三集成电路来改做3.3V 输出,LM317使用很广,可调1.2-37V都胜任,并电流在1.5A.LM317的1脚为电压输入端,2脚为输出端,1脚为调整电压大小的调整脚,根据下面这个电路

网友:
这些都是宝贵经验啊!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