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1S不触发,求救

楼主(2009-08-16):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X81S的机器,主板上EC供电只有0。5左右,把EC和BIOS拆下来还是一样,请问一下这一路供电是从哪里来的,下一步应该怎么修呢

网友:
忘记说一句了,待机电流为0。09,明显的高了

网友:
供电不正常还不好搞啊

网友:
把EC取下还没电压,肯定是前级有问题了,跑线路

网友:
EC的电压一般都与待机电压 有关,查一下待机工作条件

网友:
EC的电压一般都与待机电压 有关,查一下待机工作条件
不好意思,灌一点水啊

网友:
有哪些条件呀,这个电压是从哪来的,跑不出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