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6000当机

楼主(2009-08-16):
位维修高手,大家好!
    今天修到一片HP  DV6000  Intel 945PM   的主板,开机当HP画面,进CMOS设置看看,能认到HDD,重新设置后按ENTER键,当光标。量测硬盘接口供电电压有,对地阻值也OK,换BIOS,IO无果,请教各位高手,此板该如何维修?
    不胜感激!

网友:
CPU或者座子。

网友:
DV6000应该是965的吧,认不到硬盘一是南桥,二是PC卡控制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DV6000有945的,不明白什么叫当机

网友:
再按下CPU座子,看能不能过?加焊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严格按照LZ说的去做,无果!谁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挡机是死机了  还是没系统?  要是没有系统 你就冤枉大了 ,先用PE检测一下 修本本要先软后硬!

网友:
3# 从一开始 [/b

PC卡只的是什么?

网友:
应该是南桥芯片有问题了,楼主更换一个南桥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更换南桥OK,多谢ZL指点迷津!

网友:
南桥芯片有问题了,楼主更换一个南桥试

网友:
当机就是系统卡在那,画面不动是吧

网友:
这是DV6000的通病,经常碰到

网友:
一个一个换了,有时也说不准哪问题

网友:
各种情况都碰到过,南桥,EC等

网友:
我有一台HP500的 也刷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