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C61主板桥起热

楼主(2009-08-16):
我的一块技嘉C61主板正常开机   用一会桥就的温度很高总是自动关机  有的时候确不会关机

网友:
把桥加个风扇  这款都有这种毛病

网友:
曾经碰到一个精英的C61主板出现过这个问题,加强机箱散热之后就得到解决。

网友(2010-03-29):
买个桥的散热器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原因是在PCI-E显卡车旁边那两个MOS管,是供给南北桥管的1.5V,输出只有1.2V。 换了MOS管电压正常。楼主查一下看看

网友:
学习了,对于电压就是有点迷糊,不知道具体多少合适

网友:
桥上加个小风扇就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