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认到网卡,装不了驱动

楼主(2009-08-16):
主板以前的被雷击过,网卡不行,插了一张,后又被击了,现在能进系统但网卡驱动装不上,会是主板哪些有问题呢,北桥和显卡芯片很烫,三极管有几个坏了,

网友:
有时候能认到  装不上驱动也是网卡坏了  换一块试试

网友:
更换个系统吧   或是南桥给挂了吧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先换个网卡 或者把网卡吹了换PCI的插上 如果还不行 那可能真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网卡没有吹下来,装上PCI网上还是认得到不能装驱动,那好像主板上三极管有几只都通的,应该是坏了吧,认不到这个是不是对这些元件坏了而会引起的网上驱动装不上呢,本来XP自动会认到的

网友:
我也知道啊,我有块七彩虹也是这样,能认到网卡,但驱动不了,现在只能用USB网卡了!

网友:
USB网卡还行..我用过一段时间..1U服务器加网卡加不上,用的USB网卡

网友:
看看  i/o芯片

网友:
驱动装不上也可能是版本不对。。不过现在网卡驱动一般都能被系统自带的驱动识别,是不是你的网卡很老的呀。。你说南桥温度很高。。可能是南桥坏了。。南桥主要负责接口这方面的。

网友(2011-08-29):
cxkjjlb -6 严禁灌水

网友:
网卡坏了也可以修的.先找一个芯片.把主板的芯片换了.再查一下网桥是不是好的.一般雷击了.网桥最先坏.有时南桥也坏.你一个一个查吧

网友:
应该是网卡坏了吧

网友:
应该是网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