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48-m7 ICS39722bf 发烫 不工作

楼主(2009-08-16):
图上的39722BF 开机几秒后 很烫!  主板不工作,有复位。 39722BF 有输出1.4V
换了一个还是这样,大家有没有见到过,怎么解决呢?  哪位朋友如果有这样的板子,有ICS39722BF的,如果机器是正常的,帮看看输出是多少,烫不烫!

网友:
我想你没有写对芯片的型号。时钟缓冲 ICS93772AF?不过这个芯片和你的是一样的。

网友:
我手上也有这样一块板子,主时钟信号无,不知道是不是时钟芯片的问题,有什么好的方法快速检测时钟芯片,请高手指教,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从V星MS-6533里找到你的这个芯片。只有供电不对可引起芯片发烫,除非芯片是坏的。给个图纸你自己分析。

网友:
如果是不读内存的话  建议更换下

网友:
主板的时钟IC本来就很烫,根据经验这个板大部分都是CPU座虚焊,用负载灯就看的出来

网友:
这个是DDR内存的时钟缓冲,不是主时钟。

网友:
对不起更正一下,这个内存的时钟缓冲 型号是93722bf
现在开机是不工作的,有复位,    然后隔几秒可以看到复位灯闪一下。

我想再说一下,我修过好多主时钟型号是 ICS 952018AF 的板子,一般都没修好。现在还是一直没有了结。
都是联想的品牌机,现象是刚开机可以用的,也可以进系统的。过一会就会死机,再开就不亮了、没有复位!
换了一个还是一样,这样的是不是NB有问题啊?
  只要有这个952018AF 就会出现 93722BF

网友:
没有时钟信号会有复位吗,有电压能跳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