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主板新问题?

楼主(2009-08-16):
MSI 845主板开机通电几秒钟就断电
测试卡跑90
但自动断电
请高手给个思路吧?
谢谢!!!
主板

网友:
应该是不读内存 修内存部分吧

网友:
自动掉电跟内存有关吗?
会是哪几个元件呢?
请高手指点!!!

网友:
1 BIOS
2 内存
3 CPU座
PS:内存问题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