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一装系统就关机。蹊跷的问题。

楼主(2009-08-16):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电脑。起因客户觉得电脑反应慢。按F11还原系统,结果没还原完电脑就自动关机。后来买张系统盘回去装,还是不到装完的时候电脑就关机。送我这里,换了电源。内存。清除了COMS。故障依旧。后来把硬盘去掉,放到我的电脑上系统一下就装上了。又换回客户机器把剩下的驱动装完。电脑启动成功,试机半个多小时没问题。最后备份系统结果又是没备份完就关机、又在客户机器上装系统又是关机。换回我电脑上硬盘没问题、请问这有可能是哪的毛病。备注显卡是集成的。

网友:
CPU温度过高引起的电脑自动关机。可以给CPU加点硅胶或者换一个好的CPU风扇[风扇不转或者老化]

网友:
看看散热好不好
电源换个装试试

网友:
不是散热的问题。硬盘在别的机器上装好系统在这个机器上可以随便上。电脑都不关机。就是不要备份系统,已备份就关机。或是在这个电脑上装系统也是,关机、换了个好电源情况依旧

网友:
检查分区情况。

网友:
自动关机一般都是散热不好造成的。

网友:
观注中,应该是主板问题!

网友:
硬盘我也重新分区了。要是散热情况为什么正常启动起来随便玩都没事。而一备份或是给它装系统电脑就自动关机呢?系统盘我也试了好几张.

网友:
散热好不好

网友:
我觉得多数是散热不好,再有电源问题或主板问题

网友:
主板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我遇见过  换个好点的中间带铜芯CPU散热器 还有就是换的CPU看看。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散热不良,保护性关机,机器放一段时间,冷开机再装系统试试吧,或电源性能不好!

网友:
有些机器用GHOS装系统就会从启的

网友:
你装的是否品牌机,有好多品牌机爱出类似为题,不支持这种系统,换装一下原盘安装试试。

网友:
是主板问题,你看看有没有电容鼓掉了,我有遇到过

网友:
个人感觉也应该是散热的问题 今天我也碰到自动关机的 NV的芯片组 南北很烫 换了下硅胶 加块散热片就好了! 建议LZ裸机那出来完全安装看下  完全安装本身就是一个检测硬件稳定的过程 (联想工程师跟我说的)

网友(2012-02-21):
温度问题。。。。